[求助] vcs使用请教

楼主(2019-09-17):
小弟现在学习使用vcs做仿真,因为仿真量比较大,想把signaltap输出的.stp文件作为仿真使用的激励文件。请教大佬: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可行的话要怎么操作?不可行的话,有什么好方法推荐吗?谢谢

网友A:
如果能抽取是stp中的信号变化,不就可以做成信号激励了?,v,sv都可以实现~,细节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抽取是stp中的信号变化,不就可以做成信号激励了?,v,sv都可以实现~,细节自己考虑。 ...

谢谢,那我再查查。求个操作链接

网友:
标个点,我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