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各位做SD ADC的前辈们

楼主(2019-09-17):
请问各位前辈:
要求如下:
0.13工艺,电源电压3.3号带宽2KHz,精度要求24Bit,温度-55~125.
这样一个Sigma Delta ADC能设计得出来吗?我看一般精度达不到24bit 也就16bit啊?是不是要用到特殊的结构?
本人纯纯新手,平生第一次接触ADC的设计,请大佬们多多指点!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
设计的出来啊,这么好的工艺,有没功耗面积要求。测试的性能就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
24bit要求还是很高的,功耗估计要堆不少

网友:
24bit的Sigma-Delta ADC一般SNDR能到110dB就差不多了

网友:
精度应该用SNR 和SNDR(动态), 或INL, DNL(静态) 来表达吧, 而不应该用bit, Bit 数就是filter输出的位数,比特数多只是听起来好听,可以随便加。

网友:
SNR要150dB,过采样率要高,调制器结构感觉要比较复杂。实际实现还有很多坑,可能最终出来的芯片跟仿真值差别大

网友:
24bit的ENOB?假设5V的FS,不管调制深度,
那么LSB就300nV的样子,
2KHz带宽,噪声6.7nV/sqrt(Hz)
假设两阶系统,OSR至少2048,fs就要8M
随便算算,积分器运放就是一个巨坑。
一般碰到这种24BIT的需求的,第一感觉应该是让系统把指标拆解的过程秀出来,大部分时候是系统瞎搞才会搞出来这么些个不靠谱的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