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2 net绕线指定方向

楼主(2019-09-17):
本人在使用icc2时,因为项目的特殊要求,有些net必须要走在固定的channel(指定一块区域)。试过routing guide 阻挡,失败;routing corridor好像也不起作用。
请教有没有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不想走线的区域打上routing blockage, route_eco -nets $n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走线的区域打上routing blockage, route_eco -nets $net ?

只有大面积打上routing blockage才有用,只是小面积没什么效果,工具宁可违反drc rule也会跨过blockage 绕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大面积打上routing blockage才有用,只是小面积没什么效果,工具宁可违反drc rule也会跨过blockage  ...

那为什么你不能打大面积的routing blk?打上就行了啊,另外,routing guide你命令用错了吧?正常是可以的

网友:
我试过的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先create 一段net 在希望走线的channel里,然后fix住,然后在routing,起到guide工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