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面怎么删掉显示不出来的部分

楼主(2019-09-17):
如下图  实际版图没那么大 调用出来边框变大了 并且放出所有层次没有发现空白处有东西 求指导怎么删除

网友A:
全部显示 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显示 然后你懂的

已经显示全部了 确定没有东西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由于有东西存在,可能东西比较小,你可以框选空白地方范围大些,不要选中你的版图,然后直接删除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显示全部了 确定没有东西

1.重新刷新一下
2.已经显示全部,若确定上面没东西,那你就看见的部分全选,重新建个cell呗

网友:
1,去底层确认没有标尺,via存在(前提)
2,重新给个坐标原点(时灵时不灵)
3,把layout备份,然后删除layout,把备份layout copy回来,删掉备份。(稍有点墨迹,绝对管用)

网友:
我都是忽略掉的

网友:
1.用任意图层画一个比原图更大的图形覆盖,保存,删除
2.重新copy cell,这个方法是肯定能解决的,就是略显麻烦

网友(2019-10-18):
verirify-markers-delete_all试一下

网友:
全显示如果没有隐藏的层的画,就是因为bug了,cadence正版也存在这种情况,暂时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通常是因为没保存强制退出造成的原因,所以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两种方法可以参考:
(1)将需要的版图部分从新make cell 然后删除原来的版图在将新的cell掉进去
(2)第二种方法就是将版图拷贝到新的cell中,然后删除现在的cell 新建以下,再拷贝回来即可

网友:
选中全部可见内容,沿着空白方向45°拖动一段距离,重新定义原点,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
首先确认,所有的layer 都显示了 (包括unvalid layer ),看是否有东西
第二,用框选的方式确认是否有东西存在 ,(有些是size为0的lable 这个是看不到的)
若上述都没解决,就可能是bug 了,bug 在正版也存在,
找cadencede AE 他们有skill ,可以处理,我这有但在工作站里拿不出来,没办法分享

网友:
软件bug,论坛里有解经典bug的脚本,很好用的

网友(2019-11-21):
9楼正解

网友B:
make cell 一下 就行了!

网友(2021-10-25):
引用 网友B:
make cell 一下 就行了!

赞!比复制更便捷~

网友:
新建一个新的layout,然后把你现在的layout copy过去,删掉原来那个  再把新建的名字改成原来的layout名字。切记,是新建一个layout,不是copy一个layout

网友C(2022-07-11):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捷键,我们这个脚本的快捷键是ctrl+F1,这个快捷键可以自己设置,用完之后就可以删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正解。棒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nice   可以完美解决问题     很方便

网友(2024-02-03):
mark看不见,clean一下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赞赞赞,解燃眉之急了

网友(2024-07-25):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足矣,
如果有时候XL模式下产生的,lceClearLogicalConn(geGetEditCellView())用这个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太强了,十分好用

网友:
在eetop直接搜删除空layer这些,会有大佬提供脚本删除这个的

网友:
空白部分有东西,框选一下,Q看看是啥,删掉即可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很棒的skill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C:
如图就可以解决掉,写一个.il的脚本,然后在virtuoso 界面下面load下脚本,路径要写对。然后在用脚本里的快 ...

关于如何load文件,可以看这个图片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