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摆幅小增益就大

楼主(2019-09-17):
为什么摆幅小增益就大

网友A:
这两者没直接联系的,你这说法太宽泛了,有上下文么

网友:
我估计是摆幅大了,输出级饱和了,增益降低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者没直接联系的,你这说法太宽泛了,有上下文么

方向器在输入输出电压相等时增益接近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器在输入输出电压相等时增益接近最大

那是因为这时候N管P管都在饱和区,类似一个class ab输出级,这跟摆幅有啥关系么

楼主:
好的,之前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