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_Interconnect中Crossbar数据缺失

楼主(2019-09-17):
在AXI Interconnect 的IP 核使用中发现,在AXI Crossbar核中的Slave端有4个地址和数据写入,但Master端只有3个地址和数据出来,求助问题在哪里。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位宽转换合并了,不过图中看不出burst、size和trans

网友:
根據你的需求來看...你面臨到的問題是有3個Master....但是AXI Slave卻有4組的 AXI port要讓你接......
AXI是透過AWVALID or ARVALID來啟動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多的那一組的slave的AWVALID 跟ARVALID都接1'b0
其他的input都接0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