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软件Milkyway软件

楼主(2019-09-17):
最近做后端,碰到第一个软件Milkyway软件。看了论坛以及网页上那么多讲解资料,还是有点懵,总结有以下疑问,望各位坛子里的老前辈来解答:
1.什么是Milkyway
2.什么时候会用到此款软件?之前做的案例中貌似没用到这个
3.用到的.lef文件是在放在TECHLEF Files里面还是放在CELL LEF Files里面?两者有什么区别?另外Layer Mapping是由Foundry提供的么?如果不是,如何生成?如果是,一般这个文件放在哪?
4.如何查看或者说怎么知道自己有用的.lef文件是自己所要用的?
5.生成的FRAM如何用或者说怎么添加到后面ICC中去

网友A:
1,Milkway是对synopsys的Milkway数据格式进行管理的软件;
2,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后端而言,ICC做设计前,你的design需要在Milkway里面找到各模块的reference,并进行attach,像standcell一般厂家会给你一个完整的Milkway库,但是你的design里面有自己的IP,或者IO等,你拿到的可能只是一个lef或GDS文件,这时候你需要用Milkway软件把这些转化成ICC可以处理的Milkway库;
3,.lef有两类,一类是你设计的lef文件,另一类是工艺的lef文件,layer map可以自己转,厂家一般不提供;
4,看文档,看说明。
5,参考ICC的flow

另:Milkway相当于一个大铁桶,装了所有跟设计相关的数据,不管是工艺厂的,还是你自己的设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ilkway是对synopsys的Milkway数据格式进行管理的软件;
2,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后端而言,ICC做设计前, ...

谢谢您的回答 正在学习中。。。

网友(2020-01-13):
扫盲了,谢谢,再追个问题,如何将LEF文件放到版图中去??

网友B(2020-08-14):
Can you share this soft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you share this softwave?

eetop上应该有,自己搜索搜索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的GDS2和LEF

网友C(2022-06-12):
楼主 跪求milkyway的安装包啊!!!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着

网友:
starrc bin下有,可以用

楼主(2023-01-02):
引用 网友C:
楼主 跪求milkyway的安装包啊!!!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着

虚拟机里面就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