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下载TSMC库问题

楼主(2019-09-18):
文件小的话直接下即可,文件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帮助下载的?网页下载一个是慢,一个是容易掉线。请大神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T会提供FTP,通过FTP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会提供FTP,通过FTP下载

我用了一个FTP软件,但一直没有成,猜测是因为TSMC需要send coude但原因?  Synopsys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对于TSMC需要发送send coude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一个FTP软件,但一直没有成,猜测是因为TSMC需要send coude但原因?  Synopsys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 ...

我不是搭建FTP的人,所以不知道是不是T需要send code; 不过一般FTP不是只要提供账号/密码就可以登陆吗? 推荐你用FileZilla试试,不行的话可以和T的IT沟通下

网友(2019-10-24):
同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GF的库也是这样,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