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芯片的IBIS模型?

楼主(2019-09-18):
如题,客户需要提供芯片的IBIS模型,看了一些论坛里的资料还是每太搞清楚,请问如何从电路网表转换得到IBIS模型?十分感谢

网友(2020-03-26):
需要专门的工具,S2IBIS脚本,IBIS是公开免费的,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A(2021-04-30):
有一个任务需要吧电路的spice文件转换成IBIS模型,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用s2ibis软件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1102135769\Image\C2C\(V30ZGGCICXNSRM_U2D3)VK.png

网友B(2022-03-07):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任务需要吧电路的spice文件转换成IBIS模型,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用s2ibis软件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 ...

你好,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这个报的错是error in running spectre,原因是我用的其实是Hspice不是spectre,所以我需要把采用的仿真器先修改成Hspice一下;其次是在例子里面输入这个的时候 【s2ibis3.bat -root ..\..\ -s2ibis3 buffer.s2i】要注意空格、点的输入,就可以跑得通了,祝你成功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任务需要吧电路的spice文件转换成IBIS模型,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呢?用s2ibis软件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 ...

大佬,我的Java环境变量和Hspice环境变量都加了,Java和Javac都能显示,为什么运行s2ibis3还是显示
Error java.io.FileNotFoundException: put11.out;
Error in running HSpice

这个是用的脚本自带的example4,确实是Hspice啊
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02-05):
需要专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