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中HREADY复位是高还是低

楼主(2019-09-18):
面试的时候被问到AHB的HREADY信号,复位后是高还是低,为什么?
我当时猜的低,他问我如果READY为低,会有什么问题?
既然都这么问了应该是猜错了。

请教各位老哥

楼主:
自己整理了一下这个问题,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ast1203/p/11567067.html

楼主:
Arbiter的仲裁方法有哪几种常用的,也被问到了

网友:
ready信号复位后通常为高吧,除非你有特殊应用场景

网友A:
ahb中hready信号reset后是高;当hready变低的时候,表明cpu此时被halt了,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外设的工作速度跟不上cpu,外设会拉低hready信号,让cpu等待,等外设忙好了,会释放hrea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b中hready信号reset后是高;当hready变低的时候,表明cpu此时被halt了,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外设的工作速 ...

谢谢了

网友:
reset以后是高,最主要的原因是,AHB spec明确规定了,AHB传输的两个stage中,第一个cycle的cmd stage是必须被接收的,第二cycle 的data stage是可以基于slave端是否准备好接收或发送数据来控制hready信号;仔细看一下spec;仲裁用得比较多的是round robin和LRU

网友:
可以搞也可以低,没啥硬性规定吧

楼主:
根据一些回答,自己整理了一下,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ast1203/p/11567067.html

网友:
好像必须为高,之前用busmatrix把没用的从端口的hready拉低了,仿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