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def文件时出现error

楼主(2019-09-18):
innovus 6> defIn  $def
Reading DEF file '../inputs/def/dll_pwm.def', current time is Tue Sep 17 20:00:03 2019 ...
--- DIVIDERCHAR '/'
--- UnitsPerDBU = 1.0000
**ERROR: (IMPDF-29):    Line 8: OffMGrid: Die area (1973, 299) (151973, 135299) is not on Manufacturing Grid.
Adjust MET4 preferred direction offset from 0.305 to 0.33.
Adjust MET5 preferred direction offset from 0.475 to 0.28.
Generated pitch 1.12 in MET5 is different from 0.95 defined in technology file in preferred direction.
Generated pitch 0.66 in MET4 is different from 0.61 defined in technology file in preferred direction.
--- DIEAREA (1973 299) (151973 135299)

楼主:
我用的是Magna。18工艺 UNITS DISTANCE MICRONS 1000

网友A:
这帖子应该发后端区啊! 你lef里面microns 是多少?MANUFACTURINGGRID 是多少? 你算一下啊。
如果你这个microns 是2000,那么def 值都得除以2000。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制造grid是多少,如果是0.005,那么这些 (151973, 135299) 就都不对呀。
这种问题直接去查lefdef 的pdf,跟UG的pdf都在一个doc目录底下的。找grid的关键字。不要一出error就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应该发后端区啊! 你lef里面microns 是多少?MANUFACTURINGGRID 是多少? 你算一下啊。
如果你这个mi ...

大神,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微信啥的,方便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