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中的NPN三极管

楼主(2019-09-18):
为什么NPN三极管要作在DNW中?如果没有DNW只有Nwell有什么影响?

PDK自带三极管

PDK自带三极管

网友A:
p+就会直接软连接到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就会直接软连接到地上了

谢谢,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B:
你好
你这个图看起来好奇怪哦,为啥nwell比DNW框的大呢??

网友C:
你好,
    NPN三极管有很多种形式,理解一个NPN器件结构,关键是把握它的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分别是由什么组成的,找到它的两个N型区和一个P型区。
    不同的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影响三极管的增益、耐压、漏电流等参数,工艺厂提供器件时都需要综合衡量,最终通过PDK的形式向你提供性能稳定的器件。
1,你的工艺不使用DNW,应该也是可以形成NPN三极管的,不使用DNW可能制造怎样的NPN,需要结合特定工艺来看;
2,重点在于理解PDK提供的这个三极管,据图推测,该三极管是由N+,Pwell和DNW组成的纵向三极管,剖面结构图如下:
3,一般工艺中,N阱和P阱的厚度相近,DNW的掺杂浓度比N阱小,比N阱距离表面更深,这也是deep Nwell的“deep”所表达的意思。在纵向NPN三极管中,N阱不能不出现在P阱下方的。
4,基区的P+会连接到SUB上,是通过P+/Pwell/Psub连接的,这个连接挺顺畅的,不算软连接。
5,Nwell和DNW在水平方向上的相对尺寸受到工艺参数的影响,有的是DNW包NW,有的是NW包DNW,这个不奇怪,他们的扩散距离不一样的。

6,这种纵向三极管的集电结是PW/DNW,由于DNW掺杂浓度低,耐压可以比较大,请查询该器件的电学特性,其BVcbo是比较大的。如果拿掉DNW,集电结就变了,耐压和增益等都会变的,这个器件就可能不能用了。
7,tips:遇到不太熟悉的器件,查找文档中的纵向结构图,或者自己画出来,会更容易搞清楚它的结构。
8,reference:教材里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地查到三极管的器件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这个图看起来好奇怪哦,为啥nwell比DNW框的大呢??

这个是工艺库直接调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因为nw是个环形,中间被挖掉,中间是p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工艺库直接调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可以方便说一下这是什么工艺吗

网友D:
这个DNW就是三级管里的BN,作用同理

网友:
如果没有DNW,应该是做不出NPN,只有PN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NPN三极管有很多种形式,理解一个NPN器件结构,关键是把握它的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分别是由什 ...

非常感谢你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根据你帮我画出的剖面图,我自己根据工艺画出的剖面图如下,跟你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这边用的是N阱工艺,没有用到双阱工艺,所以我自己根据你帮我画的我自己重新画了一个。我个人认为这个BJT的E,B,C应该是由n+,p+,n+(NW里面的n+)组成,最后三极又由DNW全部框住,整个器件是作在P_sub上面   如果是从我画的这个剖面图来看,该怎么分析DNW在这个器件上的作用,如果没有DNW对这个器件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望不吝赐教

BJT

BJ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NPN三极管有很多种形式,理解一个NPN器件结构,关键是把握它的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分别是由什 ...

你好!非常感谢你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根据你帮我画出的剖面图,我结合工艺自己重新画一个,跟你的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这个只用到N阱工艺,没有用到双阱工艺 。我个人认为这个BJT的三极应该是由n+ , p+ ,NW和n+组成   最后三极又由DNW框住,如果以我这个剖面图来看,DNW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如果没有DNW会对这个器件造成什么影响呢?请不吝赐教!

BJT

BJ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DNW就是三级管里的BN,作用同理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根据你帮我画出的剖面图,我结合工艺自己重新画一个,跟你的有一些 ...

你好,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1,本来纵向NPN三极管的性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单纯把这个纵向NPN三极管拿掉DNW,那么它就不是纵向NPN三极管了,只能按照N+/Psub/NW这个横向寄生NPN三极管来用,增益特别低,性能特别差,衬底电流也很大,负面效果特别多,何必呢?
(说几句题外话,选择器件,一般请使用PDK提供的器件,自制器件有特别大的风险;顶多在对器件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PDK已提供的器件进行最小限度的微调。
能否用其他器件替代这个NPN,能否通过电路结构规避风险,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自制器件,最终能否省掉DNW这层mask,等等,这些问题请设计师去仔细考量,版图工程师实在不应该在不具备深入了解器件的条件下,试图调整器件结构。)
2,关于工艺,你确定只包含N阱,不包含P阱吗?那么PDK中的这个NPN三极管的基区是什么呢?使用了额外的P型mask吗?我注意到你的LSW中有一个XW,你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点评):
解释非常全面和深入,太赞了

网友:
DNW的作用是从psub隔出一个PW,这个PW就是NPN的base端,如果没有DNW,base端不就是整个psub了吗?另外从整个芯片角度来说,如果需要区分不同的地,比如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用DNW隔开才能实现,否则只能用psub2识别层来虚拟分开。

网友(2019-10-28):
作用:
(1)DNW 和集电极C是连接的,增大了集电极C的面积,增强了收集电流的能力
(2)DNW将psub和基极B隔开,如果不隔断,那么B和psub就是连接的了,那就形成了和psub的npn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这个图看起来好奇怪哦,为啥nwell比DNW框的大呢??

因为DNW需要借助NW来接电位

网友(2023-10-3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根据你帮我画出的剖面图,我自己根据工艺画出的剖面图如下,跟你的有一些 ...

一般PDK中可以查cross section图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4-06-08):
你好,可以问一下楼主这是哪个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