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一些关于CDM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9-09-18):
有没有一些关于CDM的相关资料。

楼主:
C:\Users\WuXi\Desktop就是图中CDM CLAMP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A(2019-10-22):
GCNMOS这种结构现在用的比较少见,一般0.35 0.18工艺都是采用GGMOS,layout上寄生的电容等效你这里面的电容C了。这个结构需要看layout怎么画的,一般会是GCMOS ESD rule画,那么它的工作原理是GGMOS的工作原理,C只是帮助开启nmos,提前会有点沟道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NMOS这种结构现在用的比较少见,一般0.35 0.18工艺都是采用GGMOS,layout上寄生的电容等效你这里面的电容 ...

那个CDM CLAMP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2022-01-11):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CDM CLAMP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图片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8-07):
同求 最近碰到CDM有问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