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式运放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9-09-18):
如题,想请教一下,现在很多论文都是将差分折叠式运放输入对管放在亚阈值区,实际应用中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到底好不好,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在低功耗或者高精度设计中,输入管进亚阈值区是很正常的

网友:
低速或者低功耗应用里面,亚阈值很正常,为了在同样电流下得到更大的gm

网友B:
想问在亚阈值区的模型准确吗?如何真实流片时也是在亚阈值,是否会造成理想值与实际值的巨大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在亚阈值区的模型准确吗?如何真实流片时也是在亚阈值,是否会造成理想值与实际值的巨大偏差?? ...

只要是靠谱的model,一般都是准的,甚至电流是pA级

网友:
挺正常的,为了减小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低功耗或者高精度设计中,输入管进亚阈值区是很正常的

嗯嗯,谢谢大佬,刚开始想在亚阈值区域,会不会跟线性区一样波动比较大,后面看了一下波形,感觉电流在亚阈值区域变化不是很大

网友(2020-06-30):
同样困惑,非低功耗场合,运放的某些管子(如输入对管)工作在VGS<VTH, Vds>Vdsat条件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1-06-29):
换算成mismatch比较小,是因为gain比较大

网友(2025-08-01):
工作在亚阈值区是为了减小失调和噪声,gm很大。但是亚阈值区的管子电流密度更小,牺牲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