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情况下会用N管传输高电平?

楼主(2019-09-18):
比如下图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全是NMOS?
中间那两个像是使能端之类的吧

网友B:
您好,当in=0,a=0时 out=1  分析:
当out=1时,说明pmos1和pmos2导通,nmos1和pmos3截止,所以a=0  inv2的输出为0,所以in=0
如果你的mos管从上到下是pmos pmos nmos pmos的话,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NMOS?
中间那两个像是使能端之类的吧

嗯 全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当in=0,a=0时 out=1  分析:
当out=1时,说明pmos1和pmos2导通,nmos1和pmos3截止,所以a=0  inv2的 ...

全是N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