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Vim 怎么设置显示行号,永久性显示行号

楼主(2019-09-18):
Vim 怎么设置显示行号,永久性显示行号

Vim 怎么设置显示行号,永久性显示行号.docx

网友A:
在vimrc里面加入set nu

楼主:
遇见VIM文本编辑器下划线不显示的问题,可在.vimrc加入set linespace=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mrc里面加入set nu

对的

网友:
不会找vimrc的可以在上面的编辑 启动命令里修改,这个就是vim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