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验证的时候gate floating出错

楼主(2019-09-18):
有原理图和版图,明明我是按照原理图里面链接的,gate也已经链接了,为什么说浮空呢?请赐教,感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版图显示 gate floating

版图显示 gate floating

网友:
没打label? s- 要不就是label layer不对  这版图画的真恶心  最少对齐一下吧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发现问题了,原理图上的源极是没有连接的,我看原理图画的然后版图也没有连接

楼主:
已经改正,已经修改错误了,谢谢,其实都是小问题,之前没犯过错的突然犯错,改了一下之前的做法,发现不可以,现在已经知道了,收获还可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