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经常出现sege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19):
virtuoso自动挂掉,终端显示sege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系统是RHEL6,6.5和6.7都有这种情况,virtuoso是IC617,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A:
好像是不够memory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满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够memory

谢谢建议,内存是不大,只有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满咯

感谢建议,硬盘空间还有很多,挂了几个1T的硬盘,并且系统盘和用户盘还是分开的。

网友:
换个版本吧

网友:
我做pex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感觉也是内存不够,换服务器才能pex提取

网友C(2020-01-05):
To 楼主
     最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之前没有该现象,是什么原因,期待大神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楼主
     最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之前没有该现象,是什么原因,期待大神给个思路?? ...

我升级到618了,就没有问题了,以前用616也没有问题,估计这个版本的617和我们的操作系统或者硬件水土不服。

网友D(2021-03-08):
我刚安装完IC617的时候启动virtuoso,就弹出了这个 sege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在产生的CDS.LOG文件里有virtuoso的运行步骤,发现它 一直在加载./.cdsinit文件,直接把内存用完。对比了一下才晓得 这个我本地.cdsinit有问题。你可以看下你的log文件 的最后 是什么信息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D:
我刚安装完IC617的时候启动virtuoso,就弹出了这个 sege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在产生的CDS.LOG文 ...

617自身问题,618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很让人头疼

网友(2022-05-10):
引用 楼主:
我升级到618了,就没有问题了,以前用616也没有问题,估计这个版本的617和我们的操作系统或者硬件水土不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618的安装包有推荐吗

网友E(2022-08-23):
引用 网友D:
我刚安装完IC617的时候启动virtuoso,就弹出了这个 sege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在产生的CDS.LOG文 ...

我也是 一直在加载./.cdsinit文件,直接把内存用完,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是618的,以前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突然不知道怎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 一直在加载./.cdsinit文件,直接把内存用完,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是618的,以前没出现过 ...

就是 .cdsinit文件里边 有一段 load语句写的不对,具体是哪一段忘记了,把那段的循环打断,不让他反复 load cdsinit就可以。
  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把 .cdsinit 所有行都注释掉,一段段的 释放 试试看

网友(2023-04-10):
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4-09-25):
总算找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