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跨导增强技术

楼主(2019-09-19):
有人能简短的说明下跨导增强技术的原理吗?

网友A:
首先明确,跨到增强是相对于普通单管gm作比较的。
gm值为△Iout/△Vin。
从定义式看出在△Vin不变的情况下增加△Iout自然就增加跨导了。而管芯的△Vgs和△Iout关系是固定的。
跨导增强的问题转化为△Vin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V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跨到增强是相对于普通单管gm作比较的。
gm值为△Iout/△Vin。
从定义式看出在△Vin不变的情况下 ...

gm不是Id对vgs的偏导吗?或者用微分的形式也行,那么要使gm增大,Δvgs不是越小越好吗?

网友(2019-11-15):
等效Gm=△Iout/△Vin=-△Vgs*gm/△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