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芯片中算法实现的问题,是否需要软件调度FPGA算法

楼主(2019-09-19):
   如题,如果用FPGA写完了某个算法模块(比如某个滤波器),实际系统中,是否需要软件参与调度算法模块?或者说是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多谢

网友(2022-01-03):
FPGA一般以加速器形式实现,由基带软件或其他应用软件进行配置来调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