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放大器如何实现驱动uF级电容和十几欧姆电阻?

楼主(2019-09-19):
需要驱动10uF的电容和16欧姆左右的电阻,一百多毫安电流大小现在可以实现,但是因为负载电容太大了,只有0.几度相位裕度。电路是按照书上这个结构搭的;

网友A:
补偿电容不够大?

楼主:
从17.9pF补偿电容到179pF补偿电容,改变之后相位不是从0度开始的会有什么影响,而且这样的面积太大了吧。30um*30um*1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电容不够大?

上边是我加大补偿电容仿真,应该不行吧?

网友B(2022-10-23):
请问这是哪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一本书?

JACOB BAKER 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英文版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0813520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OB BAKER 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英文版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462&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