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仿真求助

楼主(2019-09-19):
各位高手,

最近做一个带RISC-V core的SOC级仿真,不知道怎么把C testcase加载到core里面去,哪位高手给个指导思路哈,谢谢!

网友A:
C-->bin--》OCM--》boot --》run 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in--》OCM--》boot --》run tc

谢谢大侠,问下OCM是个什么?gcc会自动生成这个吗?

楼主:
谢谢回复,跑c case,DPI应该不行吧,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B:
先不要boot,把生成bin文件直接写入SRAM,会缩短仿真时间,boot仿真很慢,可以单独去做。生成bin文件采用Linux gcc编译还是windows的编译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个人觉得用linux gcc编译会好点,C代码可以直接在服务器上运行,比较方便更改保存,GCC的环境搭建相对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boot,把生成bin文件直接写入SRAM,会缩短仿真时间,boot仿真很慢,可以单独去做。生成bin文件采用Li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