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使用calibre smartfill填dummy?

楼主(2019-09-19):
怎么样使用calibre smartfill填dummy?

楼主:
有没有大佬用过smartfill,好像是calibre DFM里边的一个功能,我表示没有看懂文档是怎么启动calibre DFM smartfill的,给跪了

网友A:
我们是fab给的脚本来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fab给的脚本来产生的

感谢回复

fab给的脚本?我这边他就给了一个smartfill rules,具体怎么搞怎么使用我还不太明白,好像是需要calibre DFM,蒙圈中

网友B:
fab给脚本 直接run出来然后merge 到原来的GD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b给脚本 直接run出来然后merge 到原来的GDS里

只有两个.drc的rules,大神你是说用这个来跑出来然后merge?
我没有找到其中的layout path 那个Input.gds
所以还是没有成功,用这个rule是用calibre drc 还是calibre dfm?

网友C(2020-12-01):
layout导出gds,直接用这个rule 跑出来dummy gds,然后merg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导出gds,直接用这个rule 跑出来dummy gds,然后merge 就可以了

大神可不可以具体指导下,我现在跑不动,不知道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截图是1438行开始

网友:
要用drc去跑,加载这个rule.
然后在看看rule的环境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不可以具体指导下,我现在跑不动,不知道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截图是1438行开始

先确认下设置有没有问题,gds 里面包含183:4 这层layer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