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create Pcell,自学求助贴,一起学习。

楼主(2019-09-19):
谢谢熟悉SKILL create pcell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二,此帖立誓与skill小白共同成长,并且感谢无私的大神们。

1.利用pcDefinePCell 创建Pcell,如下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XXXX"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XXX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XXX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2.利用rodcreatepolygn实现多边形的创建,如下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XXXX"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         string  "TE")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rodCreatePolygon(
                      ?name "resTop"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
                      ?pts  list(0.0 0.0) (100.0 200.0) (200.0 80.0)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注:此步骤实现了三个顶点为(0.0 0.0) (100.0 200.0) (200.0 80.0)的三角形,并且初始layer为TE,例子调用后可用户自定义。

3.下一步想让图形的定点可用户自定义,问题来了,脚本如下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         string  "Top_Moly")

   ( ptList        string  "((0.0 0.0) (100.0 200.0) (200.0 80.0))")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rodCreatePolygon(
                      ?name "resTop"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
                      ?pts  ptList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CIW warning:*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pts argument is not a list of points - "((0.0 0.0) (100.0 200.0) (200.0 80.0))"
                      *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command failed
因为我记得pcDefinePCell中第一个模块定义的就是用户输入(定义name、type与初始value),随之rodcreatepolygon中我引用ptList,为何会提示?pts argument is not a list of points,是格式不对么?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顶起顶起,欢迎大家来探讨。
?pts 后不是必须直接列point list的,也可以引用。

楼主:
如引用ptlist,则需要在rod外定义。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如何让用户定义顶点的方法。

楼主: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ptList=list(0:0 100:200 200:80)
       rodCreatePolygon(
                      ?name "resTop"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
                      ?pts  ptList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网友A:
( ptList        string  "((0.0 0.0) (100.0 200.0) (200.0 80.0))")
这句定义有问题,这句话将pList定义为string类型,而?pts需要的是list,要么在定义pList为list类型,或者按现在的定义为string但是在调用pList前,先进行string to list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tList        string  "((0.0 0.0) (100.0 200.0) (200.0 80.0))")
这句定义有问题,这句话将pList定 ...

我想请教您一下,再用户定义这部分,可以直接定义ptList为 list类型么?因为我看只有float、int、string、boolean。

网友B:
大家都是skill 写的吗?可以直接图形操作吧。有没有懂的,烦请指教12,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实现多fi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skill 写的吗?可以直接图形操作吧。有没有懂的,烦请指教12,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实现多finger ...

我这个Pcell图形化实现不了,比较繁琐,SKILL写会比较方便,中规中矩的CMOS图形操作网上教程很多的,

楼主:
本人也是新手一枚,想更新出从基础开始每一步制作PCell的过成与大家一起分享,当然期间会遇到很多问题,也希望得到大神的指点,并且将问题记录在本帖中与SKILL小白一起成长。感谢无私大神们的奉献精神,也鼓励自己坚持不要放弃,这样才会成长。

楼主:
问题1:现在着手解决如何将用户定义区的ptlist转换为 rodcreatepolygon函数中 ?pt的list格式。
主要想实现:调用Pcell后,用户可改变ptlist坐标,从而多边形会根据坐标改变形状等。

楼主: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1         string "ML1" )

   ( ptList        string "(0:0 80:0 60:60) ")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pt=list(ptList)

HSMcreatepolygon1=rodCreatePolygon(
                      ?name    "resTop"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1
                      ?pts      pt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warning:*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pts argument is not a valid list - "((0.0 0.0) (80.0 0.0) (60.0 60.0)) "
*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command failed

楼主:
或者说list应该用什么定义? int string float?? 我可能目前思维只是卡在这一块儿了。?pts 后只可以是 list of points 。

网友:
(ptList      ILList   '((0 0) (80 0) (60 60)))
ILList注意大小写

楼主:
有朋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么。。。

亲测有效,13楼的方法可以

楼主:
OK 多谢 我这边刚也出来了一种表达方式
     ( ptList       list(0:0 40:0 60:60))  直接一句就可以

楼主:
用户界面创建多边形已经OK,下面实现layer与layer的间距设定。

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新手把手册通读一遍才可以找到这个函数么?有没有灵活一点的方法,请求指点。

网友(2019-11-07):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skill 写的吗?可以直接图形操作吧。有没有懂的,烦请指教12,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实现多finger ...

如果想要实现多个fingers,在skill里面实现的方法是通过增加一层for循环,这样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通过界面怎么实现就不知道了,好像是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参数做乘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界面创建多边形已经OK,下面实现layer与layer的间距设定。

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新手把手册通读一 ...

我之前的做法是通过在多边形形成的时候就根据一个统一的参照物,设定好其DRC正确的尺寸,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我也是新手,分享下我的经验

网友(2020-05-28):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您一下,再用户定义这部分,可以直接定义ptList为 list类型么?因为我看只有float、int、string ...

应该不支持list类型。你可以定义为string类型,然后在将string转为list就行了

网友C(2021-09-10):
楼主半途而废了呀

网友(点评):
***层主也半途而废了

网友(2022-11-28):
引用 楼主:
如引用ptlist,则需要在rod外定义。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如何让用户定义顶点的方法。 ...

引入CDF函数来让用户定义顶点不能实现吗? 不过定义顶点看起来没多少用吧,客户在调用pcell的时候他移动整个pcell即可。

网友(点评):
有吧,比如我原点在AA左下角,那我调出来可以直接和其他模块拼接,不用先放置在move

网友D:
请问一下各位,我按照上面的代码,出了问题:
1、是报错,说不能超过2个点
2、在layout中,虽然能画出几个点,但是并不形成多边形。
请各位专家指教,谢谢

楼主(2023-02-07):
引用 网友C:
楼主半途而废了呀

哈哈 没废没废 从此专心做Pcell了 日后慢慢更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各位,我按照上面的代码,出了问题:
1、是报错,说不能超过2个点
2、在layout中,虽然能画出几 ...

还得把你整体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E:
分享一个文件

1

网友F(2023-04-24):
请问pcell能在layout L的时候实现源漏合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pcell能在layout L的时候实现源漏合并吗?

貌似不行,不过QCELL可以

网友:
楼主又断更了

网友:
建好的pcell跑DRC,跑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E:
继续分享

你好,请问有skill脚本实现的inv layout的资料吗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skill 写的吗?可以直接图形操作吧。有没有懂的,烦请指教12,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实现多finger ...

用菜单可以实现多fingers.

网友G(2024-08-28):
想请教一下,实现目标为自己制作的PCELL中,通过属性菜单中按钮选项更改参数,目前问题是,在pcDefinePcell中已经定义了参数,如何通过cdfCreateParam来达到目的,这个过程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实现目标为自己制作的PCELL中,通过属性菜单中按钮选项更改参数,目前问题是,在pcDefinePcell ...

看其他家的code是好像是从dpt文件读取这些参数,但是生成dpt文件的函数是自定义的

网友(2025-02-24):
引用 楼主:
OK 多谢 我这边刚也出来了一种表达方式
     ( ptList       list(0:0 40:0 60:60))  直接一句就可以 ...

( ptList       list(0:0 40:0 60:60))这个和
( ptList       ‘(0:0 40:0 60:60))这个按道理应该是同一个而且根据文档解释还可以这么写
( ptList       list(list(0 0) list(40 0) list(60 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续分享

这不是另外一个帖子的文件吗?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个文件

这是制作PCELL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