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 schematic editor 中如何显示MOS管子的参数M的个数

楼主(2019-09-19):
cadence IC617 schematic editor 中设置了MOS管M的个数但是不能显示,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设置的地方。

积分送给楼下做个了结。解决方法看五六楼。

楼主:
之前一直在cdf这折腾了好久一直没发现,刚才找到了在cdf layer选择effective项,下面表格上面选择interpreted labels,里面有个表格把M添加进去就行了,明天给上图。但是今天试的时候显示了m,但是w不显示了,明天再试试看。

在图中的地方可以进行设置显示。但是analoglib中的symbol中只设置了三个cdsParam,如果显示4个会自动不显示最后一个,可以选择在CDF表中将model项删除掉,只显示m、w、l。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由于analogLib中symbol不能编辑,可以将analogLib中的nmos4复制到例如test(Library)-spcnmos(cell)中,其中spcnmos是建立的nmos的pcell,方便layoutXL交互使用,不使用PCELL可以只命名为nmos.复制完后再在CDF中选COPY将analogLib中的nmos4的设置复制到自己的spcnmos中。
复制完后编辑spcnmos中的symbol添加Label名为cdsParam(4),进行保存即可。这样调用就可以显示四个参数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编辑symbol添加Label后再进行调用时图形是多了黄色块,有点影响视觉,不知如何去除。
知道原因了,在schematic中check and save 一下就去掉了。

网友A:
在virtuoso界面,tools-CDF-edit,然后找到对应的library和cell (比如这里的nmos4),把m这项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rtuoso界面,tools-CDF-edit,然后找到对应的library和cell (比如这里的nmos4),把m这项display。 ...

cdf里试过了,m跟w,l的设置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B:
后面display那个选both

网友:
把Multiplier右边display的选项选上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或许有用

网友C(2021-03-28):
CDF里面的器件参数显示不让修改怎么办?保存修改的时候显示错误
*ERROR* The 'Default Value' is not specified for the following component parameter(s):  degradation
        'Default Value' is a mandatory field for component parameters.
         These component parameters will not be added to the CDF.

网友D(2021-05-20):
引用 楼主:
cdf里试过了,m跟w,l的设置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能显示

是callback里控制了,要想显示,修改CDF配置,
也就是你图中的最后一行里面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m)
把这个改为 t 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C:
CDF里面的器件参数显示不让修改怎么办?保存修改的时候显示错误
*ERROR* The 'Default Value' is not speci ...

对,这个咱们修改呢?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C:
CDF里面的器件参数显示不让修改怎么办?保存修改的时候显示错误
*ERROR* The 'Default Value' is not speci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07-06):
解决了吗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D:
是callback里控制了,要想显示,修改CDF配置,
也就是你图中的最后一行里面artParameterInToolDisplay('m ...

真的可以!!!但是这样会有其他影响嘛?

网友(2024-07-16):
请教一下dispaly选项后面没有both啊?

网友(2025-02-13):
学习了,记录一下

网友(2025-07-28):
引用 网友B:
后面display那个选both

哪个display啊,有没有图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感觉我电脑也突然这样了,但是根本找不到原因,而且更奇怪的是有些显示有些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