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XRC STAR RC

楼主(2019-09-19):
各位大佬,我在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厂家说不提供xrc文件,只提供QRC和STAR RC文件,可我在网上找到的视频都是xrc的,我想问一下QRC是什么啊,也是calibre里面的一种后仿工具吗,为什么我看guide上面写着什么PVS_LVS_QRC啊,,请知道的各位大佬指教一下,,万分感谢了!!!!

楼主:
求大佬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三家不同公司的后仿提取工具rule文件,xrc是mentor公司的calibre提后仿rule文件,QRC是cadence公司的Assura提后仿rule文件,starrc是Synopsys公司的Hercules提后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家不同公司的后仿提取工具rule文件,xrc是mentor公司的calibre提后仿rule文件,QRC是cadence公司的As ...

大佬,我的cadence上面一排的菜单栏中,只有calibre,而且calibre的下拉菜单中也没有QRC只有pex好像是用来xrc的,那么我是不是没有办法用qrc 啊,还是说需要下载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的cadence上面一排的菜单栏中,只有calibre,而且calibre的下拉菜单中也没有QRC只有pex好像是用 ...

需要安装Assura

网友(2022-12-30):
看起来厂家提供的是calibre-QRC flow, 技术文件包只提供了calibre 和 QRC, 所以只能用calibre和QRC。很可能因为厂家的相关部门大意, 没有打包正确的guide,PVSLVS-QRC也是一种flow。 想要让版图界面上的菜单出现QRC不难,与别的验证工具一样,把QRC这个工具安装到你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然后设置好几个环境变量即可,启动virtuoso 后就可以看到版图界面菜单上出现“QRC"字样。

网友B(2023-09-12):
calibre LVS + QRC  -> QCI flow (Mentor EDA + Cadence EXT EDA)
calibre LVS + Star RC -> CCI flow(Mentor EDA + Synopsys EDA)
需要QRC,需要安装ext*,设置环境变量QRC_HOME,指定给它安装目录并设置好PATH

网友(2023-11-30):
用QCI flow, 先用calibre跑lvs, 然后再用qrc提取

网友C(2024-01-04):
能追加问一个问题吗?我是电路设计的,那边版图帮提了一个QRC的design.sp文件,我需要怎么用这个文件去跑后仿啊?改网表之后用xa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追加问一个问题吗?我是电路设计的,那边版图帮提了一个QRC的design.sp文件,我需要怎么用这个文件去跑后 ...

你是电路设计,应该由你来定什么格式呀,一般都是dspf或者什么view的形式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电路设计,应该由你来定什么格式呀,一般都是dspf或者什么view的形式给你吧 ...

这个PDK目前只能提QRC,版图那边和我说的,我肯定是Calibre用的更熟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 LVS + QRC  -> QCI flow (Mentor EDA + Cadence EXT EDA)
calibre LVS + Star RC -> CCI flow(Ment ...

请问一下QCI 的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Calibre + QRC也是用的query CCI产生数据的啊

网友(2024-02-27):
那你试着用starRC去提取寄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