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中PMOS衬底的画法

楼主(2019-09-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需要加dummy管是四端连在一起,但是不接到VDD。也就是说这个管子的衬底没有接到电源,而是其他电位。那在版图中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自己画的时候,就直接把dummy管的栅、源、漏接到一起了,但是LVS的时候会报错,说我的衬底接到了VDD,与我原理图中衬底接到其他点是不符的。那我在版图中它这个衬底应该怎么画啊?求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自衬底,当然需要做在独立的NW里面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感觉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我在原理图中栅、漏、源仍然连在一起,把衬底改成接到AVDD,LVS可以过了。

网友:
nmos管需要dnw兜起来,否则会有soft connect
pmos正常直接nw接原理图中的点位就行了啊,你瞅瞅nw有没有接一起,这种都是soft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