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过via孔的金属头有没有必要去掉?

楼主(2019-09-19):
因为强迫症严重,总想把金属一排一排的放满,就造成了很多或长或短的金属头,请问这些金属头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
主要影響是增加額外的電容

网友:
不是太长没有必要

网友(2019-10-24):
如果金属线不是很长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管,但是如果是接几百条,几百/几千Um,全部一样长的话会 造成天线效应,最好还是截掉

网友:
有时候为了匹配,还会故意的保持金属长度一致。所以金属头在某种程度上是没关系的,但是如上所说,不能太长,太长会产生额外的寄生效应和天线效应。

网友(2020-08-31):
看你心情和项目时间紧张程度,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网友(2020-11-30):
一般是要求不要漏出来吧~~规整好看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2022-03-10):
我一般都会截掉

网友(2024-12-24):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