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过via孔的金属头有没有必要去掉?

楼主(2019-09-19):
因为强迫症严重,总想把金属一排排放满,这样就造成了很多或长或短的金属头,请问这些金属头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A:
出于匹配性和浓度梯度的考虑,画得工整的话对于工艺上制作是有好处的,对于电路的话影响应该不大吧,多出来的地方电流也不会往那走,不过你是不是考虑考虑面积问题,也许你的线头省下来可以走别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于匹配性和浓度梯度的考虑,画得工整的话对于工艺上制作是有好处的,对于电路的话影响应该不大吧,多出来 ...

不考虑面积,我担心多余的线头之间会不会有噪声串绕,或者寄生电容之类的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高端产品啊 ,都需要考虑这么一点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高端产品啊 ,都需要考虑这么一点点了

产品不高端,但是能考虑到的细节总比忽略掉好吧

网友:
感觉一样的

网友C:
个人愚见,如果没有特殊匹配需求的话金属头能去掉就去掉,无论是单根走线还是Bus走线。
因为芯片环境那么复杂,每根metal就是一根天线,你留个头在那里谁也保证不了它会不会引入什么干扰。
整体而言这说不上是啥大麻烦,只不过养成一个良好的画图习惯对芯片总没有啥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愚见,如果没有特殊匹配需求的话金属头能去掉就去掉,无论是单根走线还是Bus走线。
因为芯片环境那么复 ...

感谢解答!

网友:
个人觉得没用的就去掉,留着浪费面积,或长或短也不美观,还会吸收或者释放噪声。

网友:
如果你这条线走的是高频信号,那么这个线头(天线)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是低频,我认为没什么影响,当然留着并不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