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5MHz sclk的SPI电路主时钟用多少?spi输入是否要同步?

楼主(2019-09-19):
SPI的sclk是5MHz的频率,需要用更高速度主时钟采样。一般主时钟频率取多大合适?
外部输入的sdi、sclk和csn是否需要打两拍同步?这个会导致sclk或csn下降沿到sdo输出的延时过大,那是进一步提高主时钟频率好,还是不打两拍同步?

网友:
可以直接用spi clk当时钟采样sdi;也可以把spi clk sdi 等都当做信号打两拍,打拍时钟至少8倍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