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OTA电路 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9-09-20):
如图电路图,用单位负反馈的方式仿真共模输入范围,得到的结果也在下面,输出的电压范围小,线性的范围也小,说明了什么?

楼主:
那这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应该怎么确定啊
后期仿真频率响应的时候 VCM电压可以怎么选

楼主:
另仿真输出摆幅的时候,却可以从低到高,那为什么仿真ICMR的时候,输出范围那么小。

是不是说明这个电路放大的差分信号,抑制共模信号。

楼主:
好像是同相 反相的问题 不知到这个同相 反相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