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中抽出来的.sp 文件中没有pin 信息

楼主(2019-09-20):
lvs 中抽出来的.sp 文件中只有电源和地没有pin 信息,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电路check&save 没有?电路上是否有pin信息?

楼主:
电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check&save 没有?电路上是否有pin信息?

电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看一下CDL Out的时候 “Display Pin Information”这个选项选没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一下CDL Out的时候 “Display Pin Information”这个选项选没选

那个.sp文件是在跑lvs之前就存在的嘛 是怎么生成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sp文件是在跑lvs之前就存在的嘛 是怎么生成的啊

原谅菜鸟一只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谅菜鸟一只 还请多多指教

肯定是跑lvs 之前就存在的,calibre直接集成到界面上了,直接从界面设置好,然后它会自动出好cdl gds 然后做对比。可以分开走,先手动出CDL(就是从CIW窗口➡file➡export➡CDL Out)和gds,然后用界面或者命令run lvs。你这个应该是让calibre 自动出的网表吧?可以自己手动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跑lvs 之前就存在的,calibre直接集成到界面上了,直接从界面设置好,然后它会自动出好cdl gds 然 ...

受教了 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多谢大神

不是啥大神。。。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