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vcs中调用c代码为参考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是这样的,我需要在使用uvm搭建的验证环境中的参考模型中调用算法提供的c代码,但是,这个c代码有很多个文件,又是.h又是.c的,我该怎么才能顺利的把这些添到验证环境中呢,DPI-C简单的我有试过,但是遇到这么多文件的时候怎么搞会好一些。我有一个想法,是生成.o文件,之后把需要用到的上层的函数用dpi导进去,子函数就不导,这样做能不能实现呢,有没有做过类似事情的人分享一下方法,

楼主:
搞定了,好像的确可以这样
还有个问题,如果是c语言的指针,对应到sv中能用队列么

网友A:
我用定宽数组是可以的,我觉得队列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定宽数组是可以的,我觉得队列应该也是可以的

队列不可以,只能定宽数组,动态数组我都没弄出来,开大点定宽数组吧还是

网友B:
vcs [options] -CFLAGS "-Iyou_include_dir"
把你编译c文件和c头文件的编译选项放到-CFLGAS后面的双引号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队列不可以,只能定宽数组,动态数组我都没弄出来,开大点定宽数组吧还是
...

对啊,队列不可以,唉,大一点的数组+1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s [options] -CFLAGS "-Iyou_include_dir"
把你编译c文件和c头文件的编译选项放到-CFLGAS后面的双引号中 ...

我没搞这个,直接把所有.c和.h都添加进去,然后就能跑了,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搞这个,直接把所有.c和.h都添加进去,然后就能跑了,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所有的编译C工程的参数,选项你都可以加进去,比如-CFLGAS “-m32 -fpic”,或者-CFLAGS “-m64 -fpi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