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类型的layer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21):
求助,不同类型的layer表示什么意思?比如:CAD layer、Mark layer,还有GDS number、mask number等等 一头雾水,还有哪些layer?哪些是实际生产的?

网友A:
CAD layer是所有用到的layer,mark layer 是标记用的layer,GDS number 是GDS的序号,跟commandfile做对比用的,mask number 是掩模版的序号,应该是跟实际生产有关。实际生产中不包括mark layer 还有区分地的psub2 ,这些对drc没有影响。纯属个人理解,如有偏差欢迎各位大神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 layer是所有用到的layer,mark layer 是标记用的layer,GDS number 是GDS的序号,跟commandfile做对比 ...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只有mask number不为0的,都是实际存在的,芯片制造中会实际生产的层,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只有mask number不为0的,都是实际存在的,芯片制造中会实际生产的层,这样理解对吗? ...

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