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失锁

楼主(2019-09-22):
    PLL失锁,VC电压始终是最高,变换分频比也没效果,排除VCO不起振的话,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VC电压高,VCO频率就低啊,你测试过VCO的频率没?

网友:
pll失锁原因很多,要逐步定位:
1.测试下VCO覆盖频率范围
2.看下fv通路,分频器分频功能是否出错
3.调整参考,看pfd、cp的充放电功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