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ndwire ADS中用MOM还是FEM来仿真

楼主(2019-09-22):
经常会遇到问,在ADS中到底用MOM还是FEM更准呢?大多时候看你仿真薄膜电路(大多数IC,包括IPD)还是厚膜电路(如LTCC)。但是当你仿真一个芯片加bondwire时,是否是FEM更好?MOM为啥不好呢

网友A:
bondwire是3d结构,应该要用fem仿真,momentum是2.5d的算法,算bondwire不准

楼主:
可是我用FEM仿真的结果  非常不可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ndwire是3d结构,应该要用fem仿真,momentum是2.5d的算法,算bondwire不准

楼主:
红色曲线为FEM,蓝色为EM仿真,感觉FEM仿真的曲线的Q值也太低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曲线为FEM,蓝色为EM仿真,感觉FEM仿真的曲线的Q值也太低了吧

你Q值的算法看起来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Q值的算法看起来不对啊

一直用的这个啊,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这个啊,求指点

电感一般用pi模型,你可以从Y参数的定义来想一下Y11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看看Y12。

网友(2021-04-12):
请问bond线的层次怎么设置?需要专门为它设置一层substrate layer吗?如果设置位于哪一层呢?厚度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