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波整形成方波的电路

楼主(2019-09-23):
各位大神好,我在仿真正弦波整形成方波的电路的时候,用的是自偏置的反相器结构,后面几级用的是逐级放大的反相器,仿真时发现信号在一级一级的传递过程中,直流点会发生偏差,导致最终输出信号没有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输入正弦波幅度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正弦波幅度很小吗?

随corner和温度会变化,ss -40的时候只有200mV,在推到1.2V的peak to peak的方波的时候,静态点偏差的影响就较大,如果是其他的工艺角和温度,静态点的偏差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大。感觉还是buffer的增益不够,但增加增益又要增加功耗,所以在想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
增益不够吧
多大频率?是不是self biasing电阻电容取小了

网友:
做一个比较器可以吗?

网友(2022-03-26):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