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10uF负载电容,百毫安输出电流的运放,有没有相关论文参考一下?

楼主(2019-09-23):
负载电容太大了,几乎没有相位裕度了。有没有相关论文推荐一下

网友A:
主极点是在输出吗?
如果对输出摆幅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在输出串一个小电阻产生一个零点,抵消运放里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是在输出吗?
如果对输出摆幅要求不高,可以试试在输出串一个小电阻产生一个零点,抵消运放里的极点 ...

原参考外围电路是有一个10uF+0.1uF的电容到地。这个OP是用来提供1/2VDD电压的,应该是对输出摆幅要求不高吧?

网友:
外面的电容做为主极点,里面的话尽量用buffer把其他的次级点往外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