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的后仿

楼主(2019-09-23):
做了一个带隙基准,单独对该基准后仿没有问题,但是放到整体模块里面,基准输出的电压就会小很多,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我把输出断开,然后电源和地单独给一个,输出还是不对。
这是后仿的结果
正常的输出
这是我用的电路结构

网友A:
可以加一个 buffer 在 带隙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一个 buffer 在 带隙后面

我在后边加了个运放,放到整体版图里面输出电压还是很低

网友B:
把基准的输出点跟其他电路断开,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基准的输出点跟其他电路断开,观察一下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小很多是小多少?

网友D:
基准电压通常是I*R,R由于有寄生,不会比前仿真值小,所以看下基准电流是不是变小了,基准的电流产生和delt Vbe、R‘有关,所以检查连线方式,电源地的压降走向,可以很快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很多是小多少?

正常是1.2V,后仿只有五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通常是I*R,R由于有寄生,不会比前仿真值小,所以看下基准电流是不是变小了,基准的电流产生和delt  ...

可以具体一点吗,不太清楚怎么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一点吗,不太清楚怎么检查

贴个图,大家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不然都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图,大家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不然都是瞎猜

帖了一下仿真结果,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帖了一下仿真结果,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什么原因

仿真开始可以冲到1.2,后面掉下来了,检查是不是启动还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开始可以冲到1.2,后面掉下来了,检查是不是启动还存在问题

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