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中instance无法拖出layout问题

楼主(2019-09-23):
由于EDIF多次更新后,现在新增加到电路上的instance无法拖出layout, 在Object 一栏也不显示instance name,但source栏有相关信息,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望指教。
拖layout的时候显示“are not in the current scope”

网友:
Laker重启,或是refresh, 不然就是走ECO流程,

基本改图都是小改,小改就针对电路修改部份进行修改,不一定要拖的出来才可以接续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