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cycle design

楼主(2019-09-23):
reg [2: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negege rstb)
   if(!rstb) begin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gen <= (cnt==3'h5);
   end

always @(posedge clk, negege rstb)
   if(!rstb) begin
   end else if(gen) begin
      a_sync <= ain;
      b_sync <= bin;

      dout <= a_sync * b_sync;
   end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gen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dout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gen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dout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对于这样的多周期设计,请教版主关于multicycle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2020-05-22):
做个记录,gen和dout路径是单周期路径,故此不能设置multicycle path:

  1.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2.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3.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4.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楼主:
做个记录,gen和dout属于单周期信号: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8 -setup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a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
set_multicycle_path 7 -hold  -from [get_cells b_sync_reg*]      -to [get_cells dout_r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