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低功耗设计,soc

楼主(2019-09-23):
求静态时序分析,低功耗设计的书籍有哪些?soc设计呢?谢谢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请看:
经典的静态时序分析资料--英文版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658353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静态时序STA分析英文版_经典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658353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低功耗设计请看:

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 For System-on-chip Design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658353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这本书虽然有点老,但是确实非常不错,看完之后绝对大有收获。

SoC设计:
soc设计,其实大部分都是做集成,所以对bus,系统的架构要非常清楚。目前大部分都是采用AMBA的总线,所以对AXI,AHB,APB总线非常熟悉。另外就是了解mcu架构,当前比较流行的就是ARM,RISC-V。熟悉memory的层次,(cache,local memory, SDRAM),另外就尽可能多熟悉外设接口协议,比如I2C,SPI,USB,SDIO/SD,Flas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