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噪声仿真方法(Pnoise or Noise)

楼主(2019-09-23):
      请教各位做过离散Sigma-Delta调制器的前辈,一般在电路上怎么仿真积分器的噪声?  测试节点应该是积分电容两端电压,还是输出电压?      我现在采用的有两种办法:

1.将电路设置在积分(p2)模式,采用noise仿真整个频带的噪声。
2.采用Pnoise仿真,在积分电容两端加入一个复位开关,然后仿真积分电容上的噪声电压,最后等效到输入。

      测试节点取输出,分别采用Noise和Pnoise出来的噪声频谱在低频段相差有点大,求解?
      补充一下,仿真的时候用的是理想开关,所以实际上全部的噪声都是由运放贡献的。

网友A:
感觉2是吧sample &holde的效应也加进去咯,如果只是看后面那个op的噪音,感觉1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2是吧sample &holde的效应也加进去咯,如果只是看后面那个op的噪音,感觉1就是对的 ...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我仿真的时候把开关都换成理想的了,所以不存在sample时的开关噪声。

网友(2020-08-27):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也在做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噪声分析,情况和你描述的一样:开关固定一个模式时候用noise看特定频段的噪声功率;开关转换时用PNOISE仿真,查看时周期内的任一采样点在相同频段内的噪声功率都不一样。感觉pnoise仿真的结果是noise的100多倍。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用和你一样的方法仿真,结果NOISE和PNOISE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电路是固定模式的那种。

网友B(2020-12-08):
只看OP的话,两个曲线的积分noise应该是一样的,PSS涉及采样和aliasing,曲线不一样很正常,从计算看,积分噪声应该一样。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仿积分器的noise要在积分电容上加一个reset开关?
不加开关仿出来的结果会大很多。
从PAC上看,原因是积分电容不加reset开关时,OP及高阻点上的p2开关的Transfer Function(pac)在低频下有很大的增益,原因不明。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2-09-29):
打卡打卡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B:
只看OP的话,两个曲线的积分noise应该是一样的,PSS涉及采样和aliasing,曲线不一样很正常,从计算看,积分 ...

刚开始的reset确定初始出入共模电压

网友C(2024-05-14):
问个问题,运放肯定需要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这个肯定需要时钟,那么你是怎样进行noise仿真的呢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运放肯定需要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这个肯定需要时钟,那么你是怎样进行noise仿真的呢 ...

用理想共模负反馈代替,或者随便搭一个5管ota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