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碳化硅IC的 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9-09-23):
求助求助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版图应该怎么弄  cadence  里边可以画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图应该怎么弄  cadence  里边可以画嘛??

一般工艺厂商都会提供基于ADS和cadence的PDK吧?和普通IC没啥区别啊。如果没有PDK提供,那就不好弄了,看厂商支持什么样的数据格式,不行就转换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图应该怎么弄  cadence  里边可以画嘛??

cadence可以画版图

楼主:
根本没有工艺  要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