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衬底和源极相连的问题,calibre lvs报错

楼主(2019-09-23):
nmos衬底和源极相接,那我想问一下,怎么表达这个东西?因为所有器件都是做在衬底上的,并且layout中只有栅源漏并没有显示衬底,那我怎么才能表达源极是和衬底相接的呢?我给nmos加了一层保护环,然后源极和保护环用金属1连起来,这样就能保证衬底和源极相连,但是问题来了,报错显示我的衬底和源极接在一起(没毛病),但是他们都接到vss去了。我的问题就是,怎么弄才能使衬底和源极接在一起,但是不接到vss?所有的保护环默认电位都是vss吗?小白一枚,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你对器件的结构还不熟悉,Nmos衬底不接GND或者VSS,需要隔离layer,通常是nbl或者dn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器件的结构还不熟悉,Nmos衬底不接GND或者VSS,需要隔离layer,通常是nbl或者dnw. ...

你说错了

网友B:
需要通过p型衬底接触,也就是p+ pickup

网友C:
针对你这个错误说一下。你用环圈起来nmos 然后把source和环连接起来,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报出来和vss short 了,说明你没做隔离或者是做了隔离但你在S端或环打上了vss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你这个错误说一下。你用环圈起来nmos 然后把source和环连接起来,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报出来和vss sho ...

谢谢你的解答,我大概明白了,但我的环上没有打任何的pin脚,环是由M1,diff和cont构成的。请问一下隔离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通过p型衬底接触,也就是p+ pickup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大概明白了,但我的环上没有打任何的pin脚,环是由M1,diff和cont构成的。请问一下隔离 ...

一般的隔离在外面圈一圈ntap接上高电位就行。你这个是nmos而且其衬底接到了中间电位,所以我猜测你这个nmos应该是做在dnw 里面的,你需要给dnw一个电位,也就是用ntap把dnw和高电位连接起来。详细做法你看一下你同事或者前辈做的应该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隔离在外面圈一圈ntap接上高电位就行。你这个是nmos而且其衬底接到了中间电位,所以我猜测你这个nm ...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电路图和版图如图所示。上面一排的管子衬源相连,再连下面的漏,下面一排管子衬底连的vss。所以我现在就是给上面那一排管子加一个隔离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电路图和版图如图所示。上面一排的管子衬源相连,再连下面的漏,下面一排管子 ...

对,给上边的管子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给上边的管子加隔离。

你好,我查了rule file,这个工艺不支持隔离层。。所以我把nmos的衬底全部接在一起接vss了,报错明显少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了rule file,这个工艺不支持隔离层。。所以我把nmos的衬底全部接在一起接vss了,报错明显少了 ...

好吧。。。你上一排的nmos衬底在你给的电路图上还有lvs report上显示了不是接VSS,你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上一排的nmos衬底在你给的电路图上还有lvs report上显示了不是接VSS,你要注意一下! ...

嗯嗯,原始电路上面那一排管子的衬底和源极相接,这样子需要加隔离层,但是由于工艺不支持,所以我把电路改成衬底和下面管子的衬底接在一起,一起接到vss。这样子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原始电路上面那一排管子的衬底和源极相接,这样子需要加隔离层,但是由于工艺不支持,所以我把电路 ...

这个方法简单,而且省面积,只要前仿可以就ok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隔离在外面圈一圈ntap接上高电位就行。你这个是nmos而且其衬底接到了中间电位,所以我猜测你这个nm ...

隔离在外面圈一圈ntap接上高电位---这个是怎么去做呀 我围了一层DNW但还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