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编译问题

楼主(2019-09-23):
有1个问题请教一下:
1、vcs -sverilog -ntb_opts uvm -debug  .....
这个编译选项中是否需要把driver.sv  sequencer.sv  sequence.sv 等列入到filelist.f中进行编译呢???我看网上的实验例子,编译中只需要加入dut的相关文件和interface.sv tb.v等即可,其他的文件只需要加入+incdir指定文件所在路径即可????

网友:
大概如下就可以编译了,你可以试试,编译器会到 +incdir 下去找include的文件,另注意 include 的顺序是关联编译顺序的。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
`include "driver.sv"
`include "sequence.sv"
...

网友:
当然阔以不把那些加在filelist中,用+libext+.v+.sv+.svh+.svp -y ${search_dir}

网友:
三楼的方法应该可以,也可以建一个package,在里面 `include "driver.sv"等等,不用加路径,然后再vcs选项中加+incdir选项

网友(2020-05-22):
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