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搭建UVM验证平台

楼主(2019-09-24):
求助大神,最近在验证dut时发现搭建验证环境相当费时间,我就想问一下,如果用脚本来实现搭建验证环境,大致的思路是怎样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1、模板生成框架 2、纯粹script做env。3、script做后期处理。。。

网友B:
不都是用脚本生成大致环境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用脚本生成大致环境组件吗

我还是新手,不太会这个啊,现在都是打上去的,不知道怎么用脚本自动生成,还望指教,

网友:
同样想学习,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的?特别是应对不同的模块,环境的兼容性怎么做到的。像有的模块我只考虑TLM级的比对,有的考虑cycle级的比对,二者改动感觉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开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板生成框架 2、纯粹script做env。3、script做后期处理。。。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Doulos公司有一个生成UVM框架的工具easerUVM,用perl实现的

网友:
这是要让验证工程师没有饭吃的节奏吗

楼主(2019-12-17):
引用 网友C:
Doulos公司有一个生成UVM框架的工具easerUVM,用perl实现的

请问这个可以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