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数模交互时的DEF、LEF、SPEF文件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24):
如题,请教一下大神,在数模交互时用的  .DEF、.LEF、.SPEF文件都有什么区别,都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复制别人的东西

GDSII:
它是用来描述掩模几何图形的标准,是二进制格式,内容包括层和几何图形。
CIF:
(Caltechintermediate format),叫caltech中介格式,是另一种基本文本的掩模描述语言。
LEF:
(Library exchangeformat),叫库交换格式,它描述了库单元的物理属性,包括端口位置、层定义和通孔定义。它抽象了单元的底层几何细节,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便允许布线器在不对内部单元约束来进行修订的基础上进行单元连接。它包含了工艺的技术信息,如布线的层数、最小的线宽、线与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以及每个被选用cell,BLOCK,PAD的大小和pin的实际位置。cell,PAD的这些信息由厂家提供的LEF文件给出,自己定制的BLOCK的LEF文件描述经ABSTRACT后生成,只要把这两个LEF文件整合起来就可以了。
DEF:
(Design exchangeformat),叫设计交换格式,是ASCII格式的文件,它描述的是实际的设计,对库单元及它们的位置和连接关系进行了列表,使用DEF来在不同的设计系统间传递设计,同时又可以保持设计的内容不变。DEF与只传递几何信息的GDSII不一样。它可以将设计的逻辑信息和物理信息传递给布局布线工具。逻辑信息包括逻辑连接关系(由网表表示)、grouping信息以及物理约束。物理信息包括布局规划、布局位置及方向、绕线几何数据。
SDF:
(Standard delayformat),叫标准延时格式,是IEEE标准,它描述设计中的时序信息,指明了模块管脚和管脚之间的延迟、时钟到数据的延迟和内部连接延迟。
SDC:
(Synopsys delayconstraint),叫Synopsys延时约束文件。
DSPF、RSPF、SBPF和SPEF:
DSPF(detailed standard parasitic format),叫详细标准寄生格式,属于CADENCE公司的文件格式。
RSPF(reducedstandard parasitic format),叫精简标准寄生格式,属于CADENCE公司的文件格式。
SBPF(synopsys binary parasitic format),叫Synopsys二进制寄生格式,属于SYNOPSYS公司的文件格式。
SPEF(standard parasitic exchange format),叫标准寄生交换格式,属于IEEE国际标准文件格式。
以上四种文件格式都是从版图中提取出来的寄生RC信息,是在寄生参数提取工具与时序验证工具之间传递RC信息的文件格式。
ALF:
(Advanvedlibrary format),叫先进库格式,是一种用于描述基本库单元的格式,它包含电性能参数。
PDEF:
(Physical designexchange format),叫物理设计交换格式。它是SYNOPSYS公司用在前端和后端工具之间传递信息的文件格式。描述了与单元层次分组相关的互连信息。这种文件格式只有在使用SYNOPSYS公司的Physical Compiler工具才会用到,而且130 nm以下工艺基本都会用到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别人的东西

感谢,你贴的这个东西太好了!

网友(2020-01-15):
所以SPEF是RC抽取出来的寄生信息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复制别人的东西

mark一下

网友:
详细详细

网友B:
之前问过同事,详细的如2#所写的,简单来说,lef和def是差不多的东西,都是给定一块区域,把要用到的pin出到相应的位置。不同的是:lef是数包模要用到的文件,是模拟出给数字的类似IP的东西。def是模包数要用到的文件,是模拟出给数字一个区域,让数字做好之后返回给模拟进行数模集成。spef就是一个包含了寄生的文件。
我的理解是这样,有误欢迎指出。

网友:
谢谢楼主,之前一直搞不清楚def和lef的本质区别

网友(2021-04-1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2021-05-13):
引用 网友A:
复制别人的东西

想请问下使用 virtuoso 中的 def out 功能,是否只能导出带逻辑连接关系的 layer info?
而不带连接关系的非金属层则无法导出?
如 mimcap_sin 中的 CTM & CBM 两层,似乎无法 def out 出他们的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下使用 virtuoso 中的 def out 功能,是否只能导出带逻辑连接关系的 layer info?
而不带连接关系 ...

无论del还是lef 只提取drawing layer就好了 ctm cbm这种不参与走线的层不用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del还是lef 只提取drawing layer就好了 ctm cbm这种不参与走线的层不用提取

是的,这两层确实不参与连线,
但想请问下,有什么方法能强行导出他们的 信息到 def 文件中去吗?
还是说,不参与走线的 drawing layer 是不可能导出的?

谢谢您!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B:
之前问过同事,详细的如2#所写的,简单来说,lef和def是差不多的东西,都是给定一块区域,把要用到的pin出 ...

讲得好

网友(2023-07-06):
非常好的概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