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小白求助

楼主(2019-09-24):
图1
                                 图2

求助呀,图1单独跑LVS的时候就过了,但是放到图二这个模块里面LVS过不了,并且LVS报错是图2中右边这个模块。。。就是上面那个图1模块
                                图3
                                图4
LVS的错误就在图1这个模块中!!!请问这是啥原因,搞得我蒙了

网友:
主要还是你上层接错了导致的,建议检查下图一中上下对称的cell的gate是否接的有问题

网友:
调用的这个模块在这个层次,有两根线接反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上层接线,应该是线路连接问题

网友:
好奇这些NMOS的ring为何要这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