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着drc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24):
点击问题出现这个弹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版图中也没有高亮。是找不到器件还是怎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希望高手帮助

网友A:
这应该是跳到有问题的子模块里去,然后就会高亮显示

网友:
应该是细金属连接到宽金属上面  需要至少两个via或者一个矩形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跳到有问题的子模块里去,然后就会高亮显示

有什么办法解决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嘛

把via数目加多点

网友:
61转出的gds不能保留pcell导致pcell(包括via)都被加上的流水号,目前只能在drc highlight时设置highlight在top level,但是有时候即便设置了也不管用(目前暂时还没找到设置不生效的原因),如果cell不大的话可采用flatten的方式来跑这样的话就不会往底层highlight了

网友B:
flatten run试试,同时可以选只跑这一条rule来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tten run试试,同时可以选只跑这一条rule来节省时间。

请问怎么选只跑一条rule呢?